一块主板不开机!你们看是不是桥坏了?

楼主(2016-03-15):
不开机 挑起IO第73脚可以开机,应该是南桥问题吧?

网友:
这个不一定吧,我看了下图纸73脚是SLP_SX#,说不定接上是拉低了

网友:
什么主板

网友:
这样轻易的判断南桥,是不是有点太果断了,看看是不是被拉低了,换下IO试一试

网友A:
可以换IO芯片看下,建议可以断电测量下73脚的对地阻值。

网友:
先换IO
排除下各个硬件
不要一口咬定南桥坏

网友B:
打下对地阻值 看看是不是缺少工作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换IO芯片看下,建议可以断电测量下73脚的对地阻值。

73脚对地阻值几百欧,等下换个IO测试下

网友:
先排除IO问题再查条件啊 桥是最后考虑的 不能随便动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打下对地阻值 看看是不是缺少工作条件

南桥工作条件异常,也会导致SLP S3信号一直工作为低电平状态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南桥工作条件异常,也会导致SLP S3信号一直工作为低电平状态。

原W83627DHG-P 换了个W83627DHG 故障依旧,此板昂达AMD单桥NV芯片组 桥的待机3.3 和1.2V正常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原W83627DHG-P 换了个W83627DHG 故障依旧,此板昂达AMD单桥NV芯片组 桥的待机3.3 和1.2V正常。

昂达AMD单桥NV芯片组 主板可以查下MEMVLD内存供电好信号工作电压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昂达AMD单桥NV芯片组 主板可以查下MEMVLD内存供电好信号工作电压。

没有图纸怎么快速找到MEM_VLD信号点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图纸怎么快速找到MEM_VLD信号点呢?

跑下线路就知道,一般在南桥旁边三极管B级可以测量到,即B级与内存单元电路供电上管S级相连。

网友:
主板好了吗

网友:
这板子桥空焊比IO坏的居多

网友:
nv的桥我更相信它是桥坏,io我都懒得换...

网友:
NV桥容易坏,台式主板没价值修了,直接换主板,坏板子修十分钟,好了就好了就卖,不好就卖废品

网友:
这个不一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