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300 LA-8951P 小白求助

楼主(2016-03-15):
今天第一次到店面学习 客户拿来一台联系S300的机器 客户说是进水的 拆开 开机LED灯 亮一下就灭 电流不动 测待机电压 正常 测到EC_ON的时候为高电平 这个不是要按开关之后才有的吗 小白不懂 有没有大神解释下
求助
联想
进水

网友:
应该是自动触发了

网友:
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按开关灯亮一下就灭 就查到EC_ON高电平 有没有大神 教一下 小白实在不懂

网友:
有短路现象 表笔测量哪个管子短路或者电感

网友:
修好没有啊 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