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如何解决DELL N5010改集显灰屏和开机LOGE后灰屏的方法

楼主(2016-03-15):
本人前天也把DELL N5010改了集显后也是灰屏和开机LOGE后灰屏,有时开机LOGE都没有,就是灰屏有报警声,装硬盘等一会进WINDOWS7桌面就有显示,但是屏闪图像不稳定。没办法拆机加焊改动的地方,有好转。不过还是不稳定。静下来想想,有时有显示.说明改的地方是对的,不稳定有没有可能是退耦不良?看改动的地方只有粗线跨接点和加电感的地方,实际这两个地方都有装电容的元件位,当分别加上电容后,开机就非常稳定,测试一下午,没出现不稳定和灰屏的现象。

网友:
因为只改了一台,希望大家确认是否能解决改集显灰屏的问题,本人没刷集显BIOS .

网友A:
来个图片标注下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来个图片标注下就好了。

网友:
我的加了后 一样过LOGO后灰屏

网友:
楼主可否介绍下如何改的

网友:
你把显卡和显存是不是都拆了。确保九个0欧排阻没有虚焊!

网友:
按论坛上改的,开始少加了个0欧排阻,花屏。加上后灰屏。把改动的地方清洗后发现有两个欧排阻边上的一个开路了,重新换好,用表测试都通了,开机有时正常有时也是过LOGE灰屏,正常时图像有拉丝干扰 ,时有时无。加了电容就都正常了,

网友:
再就是你装上HDD没有,我的开时开机灰屏的时候 ,一进WINDOWS7桌面时就有显示了,前面进度条时一直是灰屏的,不解!

网友:
看不懂,无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