傻子修电脑,羞死人

楼主(2016-03-15):
    昨天一晚上没睡着,想来想去,决定把自己的丑事公布二于世。
话说今天来了一小伙,说电脑开不了,心想不触发容易修,捡到钱了,嘿嘿。说检测下再报价,放下来一看,是杂牌铭宣主板,由于客户一直跟踪看,所以没想拍了。
1、  观察了五分钟目测主板没有问题。拨了内存显卡,测了下ATX针阻值,3.3V76Ohm值得怀疑,其它正常。
2、   插上电源,按开关果然不触发,对他说开关接触不好,都掉色了,弹起也不顺畅,要他换机箱开关,10元,他同意了。
3、   换好后,测开关针3.3V正常,接开关不触发。测待机条件RTC电池,RTC线路正常(由于没图纸只能这样测个大概)。
4、   IO开关脚正常跳动。不会吧,难到是南桥?心想着,先清CMOS再说。清后不久,没想到主板自动触发了,吓我一跳。
5、   马上插上诊断卡,没想到又掉电了,过会儿自己会重启,晕。最悲催的是有时长时间不触发,有时重启后长时间不会掉电。
6、   没办法只能再测一次待机条件(后来想这是这样重复测浪费了很多时间),还测了其它乱七八糟的三极管啊,电容啊,都忘记了,没发现问题。
7、   诊断卡可以看到这机复位有的,还跑乱码。测主要供电3代内存1.65V正常吗?桥供电,CPU供电都有了。
8、   可能内存不过,就查内存118  236  238 VDDSPD SMBCLK SMBDATA3.3V都正常。
9、       没图纸,这么奇怪的症状还是第一次见,准备放弃时发现168 DDR3_RST# 0V好像不正常!!!!
中午饭趁那小伙也出去吃饭时,网上查下没找到图纸。心想主板复位有了,怎么内存没有?各位可能猜想:断线?线路有问题?还是没插内存是没复位的。
10、    下午打了内存阻值都差不多,记得400 Ohm左右,正常。没断线。
11、    既然阻值一样,中间应该没有开关管或电阻。没思路,再细想下,长城电源才200W。算下CPU 100,显卡 100,也差不多。之前也怀疑过,但信长城。但此时没办法只能换下试一试,果然触发正常。
12、    修到这里不想修了,就对他说:“你电源坏了,换个好的吧.航嘉300W。由于花了一上午,报多了30258”。
他说:“这个电源才换了四个月,在乡镇电脑换的,150,才保3个月。没想到一过保就坏。”我给他一年包换,三年包修,他也不同意,他说要带去打工。
13、    这客户去电脑城买了个航嘉电源(这不是打我的脸吗?),叫我装上。装好后一试,大家猜怎么着?
     气死了,竟然亮机了!!!!!!!!
白拆腾了一天,没问题在那里傻修,更气人的是钱没赚到。
大家看看上家是怎么坑他的吧(也可能坑一次学乖了)
各位看官要喷就喷吧,别忘了给小白加点分。

补充内容 (2016-3-16 10:22):
晚上测了下,没插内存真的DD3_RST# 为 0V,但只要插一根就有3.3V。还有他电源是水货来的

网友:
吃一堑长一智。下次就有经验了 加点分安慰一下吧

网友:
检测费30,回头来安装费30

网友:
这个怎么说呢 只能说是方式有待改进

网友:
有时候就是这样,做“更换级”维修时可能换个电源就好了,做了芯片级维修就折腾半天

网友:
电源有问题导致主板保护,如果是普通维修员,就会换电源和给主板放电,但许多做芯片级维修的师傅容易陷进去。这种差不多的破事,许多人都遇到过

网友:
有时候确实会遇见各种各样的客户。都得面对啊!

网友:
维修价太低了

网友A:
检测了这么久,电源坏了,不修怎么的也收个30,下次来要你装你收手工费30,好过卖电源还要保修呀...

网友B:
处理电脑的方式正常,修电脑的都容易走进电路,但处理业务的方式有问题,需要改进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处理电脑的方式正常,修电脑的都容易走进电路,但处理业务的方式有问题,需要改进

谢谢指点。不过有什么问题?不妨直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测了这么久,电源坏了,不修怎么的也收个30,下次来要你装你收手工费30,好过卖电源还要保修呀...

本来想赚多30的,没想到他之前被坑过,不信维修店,所以没赚到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谢谢指点。不过有什么问题?不妨直说

现在想起,技术也不过关啊。如果过关就不会白白浪费这么多时间了

网友:
检测费一定是要收的。不能白忙活一上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谢谢指点。不过有什么问题?不妨直说

一个不开机电脑送进来,连三十块钱都不肯出的主,你的技术什么在他面前什么都不是,这样的客户不接也罢

网友:
忙了半天  哪怕就是走了弯路  最后问题给他找出来   你30块检修费都没收?  你傻呀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一个不开机电脑送进来,连三十块钱都不肯出的主,你的技术什么在他面前什么都不是,这样的客户不接也罢

本来我想收的,但现在很多店都没收检测费。还有看他这么小心,应该不想出的,所以没收,反而要说好话让他帮宣传。县城很少有笔记本修,只能靠修台式和卖配件,没办法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本来我想收的,但现在很多店都没收检测费。还有看他这么小心,应该不想出的,所以没收,反而要说好话让他 ...

让他说好话宣传?你知道他出去是怎么宣传的不?某某某店,什么都不懂,一个电源坏的故障检测一上午都不懂,电源还卖的死贵,比其他家贵100+,以后打死都不去他那个地方。

网友:
电源有问题保修过了都是直接换,不修,直接给客户说修了可能不稳定,到时候把其他东西烧掉了就更亏了。

网友:
LZ的技术有可以增长了呵呵

网友:
好事多磨,楼主下次要细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让他说好话宣传?你知道他出去是怎么宣传的不?某某某店,什么都不懂,一个电源坏的故障检测一上午都不懂 ...

没贵100多,贵多30。我都跟他说清了,要不我不会帮他换的。

网友D:
楼主不备用一个自己的电源搞维修吗,我都用自己的

网友:
慢慢来吧  现在什么人都有的~

网友:
为什么没赚钱?问题是你发现的,你应该收检测费啊

网友:
给他搞个你自己能找到的故障,他不修让他报废!

网友E:
楼主比我还新人吗  遇上这种问题先换件看看能找出故障  不行再考虑主板芯片    还有尽量把客户支开  别在你工作台旁边绕来绕去的  会影响你维修状态的

网友:
哈哈,经验比钱重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不备用一个自己的电源搞维修吗,我都用自己的

可能是懒吧,比如CPU我一般都不拆下来就上电的。
去买贵,想什么顾客丢下坏电源自己修来用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比我还新人吗  遇上这种问题先换件看看能找出故障  不行再考虑主板芯片    还有尽量把客户支开  别在你 ...

你的建议非常好。但我想在客户不走,是不信任我们,怕我们换他的元件或者把他的主板弄的更坏。我想应该在他面前表现一下,让他知道我的技术,改变下他对我们的看法

网友:
主板拆出来,你没有用你自己的电源试一下嘛?板卡级的维修,是第一步,一点点缩小故障范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的建议非常好。但我想在客户不走,是不信任我们,怕我们换他的元件或者把他的主板弄的更坏。我想应该在 ...

你的这种状态  我们都遇到过  可是有的客户根本就不会理解的

网友:
楼主心肠太好了。怎么能容忍他这样鄙视你。到外面买电源回来让你装??还不给工钱。

网友:
呵呵,这种事只有师傅级的会碰到,要是生手会一样一样换。

网友F:
开箱费30元,我们这是的小店都这样,不管修不修好

网友:
用您的真诚打动客户,呵呵,把他踹到坑里!他依然感谢你!收他180元。你的经营思路不对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开箱费30元,我们这是的小店都这样,不管修不修好

怎么收?先和他说?

网友:
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先换一遍试下再说,快捷方便。台式电脑不需搞那复杂

网友G:
这种维修价是找死

网友H:
楼主慢慢来   你报价比我还烂   啊

建议 : 自己备一个好电源测机  不触发的板子   首先测试他的电源是否为好 短接绿黑  不触发换自己电源测试   如果他的电源短接能触发跑马不正常的话  拆出主板用自己电话加电维修    并且告诉客户主板坏 维修需要XXX钱   同意再继续  做完上面的事情只需要10分钟不到   客户不修可以收取一点检测费用  修的话你就可以下一步工作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种维修价是找死

如果是我检测出的问题,一定先和他报价的。
实际上,我都不知道换了电源后他的机是好的。那时我不想收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楼主慢慢来   你报价比我还烂   啊

建议 : 自己备一个好电源测机  不触发的板子   首先测试他的电源 ...

谢谢指点,值得学习。

网友:
先从简单的问题入手,这个问题,就不复杂了

网友I:
报了价不修的,不给检测费,拆什么样就是什么样,东西一件一件拿走。

网友:
为什么不要检测费,最少也要收个30吧,太丢人了

网友:
我晕,这样也行吗,浪费时间,没有找他要人工吗

网友J:
楼主啊!!你在什么地方啊价格这么低。我个人感觉这完全是你自己不会做生意自己作的、、、怨不得客户

网友:
呵呵。不知道说什么好;自己的经验不够吧

网友:
你的第一步就应该用自己好的电源进行检测,很多时候都是电源造成的毛病,自己在那傻修一通,不过在你之前肯定还有这样的人,你没发现就是了

网友:
维修主板的时候电源先换一下试试在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的建议非常好。但我想在客户不走,是不信任我们,怕我们换他的元件或者把他的主板弄的更坏。我想应该在 ...

我很同意你的想法,很大一部份人都不相信搞维修的,在那看着,就怕换他东西,但其实那些破电脑还真没什么东西值得你换的,看着就看着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报了价不修的,不给检测费,拆什么样就是什么样,东西一件一件拿走。

这招狠,我以前听老板说过,不过这样容易伤和气

网友K:
你这样做不仅作死了自己同行就是被你这样的搞死的

网友:
做事情,维修都要面面俱到,不确认问题前,不报价,
如果客户只是抱着你看看的心态来修,拆机前先说明,不要等你忙半天确定了问题在哪里了,又说不在你这里修了
检修费要确定,有些问题客户不在边上,自己发现了就要等客户来了看了再确定维修,不要客户不同意的情况下,擅自拆机检修.
那时就算你修好,客户也认为是应该的.
虽然这样还是会碰到各式各样的客户,总之能说清楚的尽量说清楚,客户安心,你省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楼主啊!!你在什么地方啊价格这么低。我个人感觉这完全是你自己不会做生意自己作的、、、怨不得客户

这个也是,做生意可以说是空白。现在我想只要维持下去不关门就好,等口碑好了生意就来了。现在还想干手机维修,正在学

网友C:
引用 网友K:
你这样做不仅作死了自己同行就是被你这样的搞死的

所以我一晚上没睡着,以后不会再出现了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先换电源 cpu试的,不会一上来就检查主板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所以我一晚上没睡着,以后不会再出现了

电脑行业不比家电不必要那么廉价,多吃亏上当累计经验、下次不犯这种错误就好了,也不必介怀吃一堑长一智下次不要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就好了、、

网友:
感觉楼主有思路,运气不好而已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让他说好话宣传?你知道他出去是怎么宣传的不?某某某店,什么都不懂,一个电源坏的故障检测一上午都不懂 ...

不好说话的客户,没必要去仁慈啥,对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的建议非常好。但我想在客户不走,是不信任我们,怕我们换他的元件或者把他的主板弄的更坏。我想应该在 ...

客户的不信任来源他们不懂,所以你除非把一个不懂的客户懂所有的东西,但这样又不懂又疑心,你就算勉强让对方懂了,对方疑心的性格你改不过来的。

网友:
好歹也要收点检车费啊

网友:
真是打脸呀    手工费都没收?

网友:
直接用代换法   电源      内存      显卡不行就是主板坏,5分钟就能决定哪的故障

网友:
不收检测费用如何生存!!

网友:
遇到这样的就是怄火

网友:
没必要,出不起价钱的客户我宁愿放掉,价钱合理的情况下

网友:
就算知道问题,也要找个毛病,10块钱,说实话我都不要挣,

网友:
电源问题  也遇到过

网友:
你直接说修好多少钱不就得了.

网友L:
有个过程,人之初性本善。想当年内存报警,我也是用橡皮擦,镊子划,有好多客户是一毛不拔啊。现在是报警就换内存。为什么你以后会懂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有个过程,人之初性本善。想当年内存报警,我也是用橡皮擦,镊子划,有好多客户是一毛不拔啊。现在是报警就 ...

明白了,下次下手要狠

网友:
搞了半天白整了

网友:
还是习惯用自己的电源来修

网友:
加油吧  千万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

网友:
你这电脑修的,呵呵

网友:
电源线路板后面的红色飞线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让他说好话宣传?你知道他出去是怎么宣传的不?某某某店,什么都不懂,一个电源坏的故障检测一上午都不懂 ...

我发现一个问题!这种检测好了去别的地方买的人特别多!问题也特别多!认准他下次先说好!检测要收费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让他说好话宣传?你知道他出去是怎么宣传的不?某某某店,什么都不懂,一个电源坏的故障检测一上午都不懂 ...

呵呵,有可能!一般情况我是不会当着客户修机的!

网友:
兄弟,只能跟你说,你太没经验了。这叫吃力不讨好,下次就不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想起,技术也不过关啊。如果过关就不会白白浪费这么多时间了

在外面开店修机主要以代换法为主,而不是以修电路板为主。大的方面判断对了以后,首先让他换配件,留下来的东西,自己修好,下次再拿来卖。这样节省时间,又可以赚到钱。也不会担误别人的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