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安装版win10报这样的错,如何解决?

楼主(2016-03-15):
从上面的蓝屏解析图中,我们可以看到“your PC/device needs to be repaired.”的提示,它的意思是你的电脑或者设备需要还原操作。系统是MSDN下载的原版镜像文件,怎么办呢?

网友A:
先检查一下硬盘和内存,换其它版的系统试下看可以装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检查一下硬盘和内存,换其它版的系统试下看可以装不

安装win7都可以的,硬件没问题

网友:
分区表,重新分区试一下

网友:
没装好 ,或者系统不行,

网友:
修改下引导模式,估计BIOS选择了UEFI启动。

网友:
BIOS中有关掉还原的选项吗?
或者,硬盘上有多余的还原分区?

网友:
用GOST 版本的 系统 进PE   引导些

网友:
你没装好 ,,

网友:
在BIOS里面改成UEFI模式,,用UEFI的U盘进WIN10 PE界面,将分区格式改成JUID,在GHOST个WIN10系统就可以了

网友:
你是不是还是从光驱或U盘启动的,复制完了得从硬盘直接启动安装

网友:
UEFI模式关闭了吧

网友:
分区没有分好吧

网友:
好了,是ISO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