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大神来帮忙看看么??

楼主(2016-03-15):
刷BIOS修复,BIOS地址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93731-1-1.html一盈通A55主板 ,上电正常跑马 ,到99掉电 ,又可以接着再触发上电跑马 。求思路  ??CPU电源IC是rt8802 和BD DH   ???对这样的故障本人一直无法下手 ,求大神指点??真心求教

网友:
COME电池看下是否有电
还有看下那边碰到了什么东西

网友:
刷BIOS看看 有几率会好

网友:
我刚刚加焊了一下桥  这个板子单桥   不掉了。刚刚要装起来的时候有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。好气人。我觉得不是BIOSS问题

网友:
刷BIOS试下吧,很多主板这个代码刷BIOS能好

网友:
谢谢大神好了,刷这个地址的BIOSS  OK了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 ... p;formhash=131ad689

网友A:
到99掉电 ,又可以接着再触发上电跑马,再次上电跑码后还会不会掉电?

网友:
现在掉电,首先要考虑BIOS.  现在的容量大了,更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到99掉电 ,又可以接着再触发上电跑马,再次上电跑码后还会不会掉电?

会,接着掉

网友:
直接刷的BIOS    这样的杂牌主板  BIOS  不好找

网友:
修好了就好。我帮你把帖子编辑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