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455LD亮一下就灭

楼主(2016-03-15):
这机器刚来电的时候是进水了,擦干后 可以开机 一会自己又不能开机  经过仔细看 发现有个电阻腐蚀  换后 按开关一下灯就亮一下 求助大家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电阻腐蚀...进水本子仔细点,会发现新线索

网友:
查开机电路

网友:
求助好歹也传个故障位置图吧  或者实物图  光说有个电阻  是哪个电阻    哪里进水就重点查哪里  下个点位图  对比着修   只能帮到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