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550P USB用不了

楼主(2016-03-15):
板号 LA-5371P
USB全用 不了
右边2个USB口插U盘有灯亮,但认不到盘
左边灯都没亮,灯 不亮量的5V供没有,第一反应
就换 了U15,故障一样

量的U15
2P有5V
4P有3.3
5脚0V
678P有1.1V
明显不对,心想直接飞个5V过去,开不了机了,
量一下输出脚对地阻值 才知道短路了,
去掉C325,此机修复

补充内容 (2016-3-16 13:54):
最终问题是OC#被拉低,所有USB用不了

网友A:
发贴不容易,多发贴,多加分。努力吧楼主

网友:
原来是电容坏了,还好,不费成本

网友:
竟然是电容导致的              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好家伙  原来它就是凶手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发贴不容易,多发贴,多加分。努力吧楼主

多发贴也不给个精华

网友:
抽丝剥茧你会发现问题的

网友:
上电前打阻值   最基本的   还好是USB这块的供电  换别的供电  短路  你直接飞个过去   容易扩大故障

网友:
我遇到的都是换了桥的,楼主技术不错呀,运气也不错

网友:
U口 电容短路的还真不多

网友:
学习了,下次碰到直接秒杀了

网友:
5v短路了还能开机?没遇到过

网友:
还是先测周围元件再动芯片,我一般都先不怀疑芯片先检查周围元件再对芯片。

网友:
一般USB 用不了的 都直接打一下阻值再讲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发贴不容易,多发贴,多加分。努力吧楼主

我个人的想法,如果你多加点维修中的故事,就有机会加精了。
不过你能发贴,就是好样的,不要着急慢慢来,我看好你。
不积跬步,无以至千里;不积小流,无以成江海

网友:
去掉电容不用补上?

网友:
三星RV420 一共是三个USB接口,有二个在一起的时好时坏,有一个单独的就一点都不能用,但是都通电,有没有人遇到过,是不是BIOS坏了还是桥坏了呀,引脚对地数据都是正常的

网友:
楼主 这个运气 爆满啊,,上次修了一台 换 南桥  才好的。。

网友:
楼主,量到u15时,就应该测一下那电容

网友:
直接把芯片拆了,5V 连过去

网友:
一个接口短路 所有用不了吗

网友:
电容坏呀,又捡到了

网友:
笔记本的U口本来就不多,有些是过载,有些是弹片坏翘起短路的,还好是电容短路,要是南桥挂了就麻烦咯。

网友:
不错,学习了下次秒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