官方昭阳K2450 首次开机慢、死机、蓝屏问题处理方法

楼主(2016-03-15):
经过测试发现该问题与机器BIOS有关
开机慢

网友:
之前发的那贴不是不是屏问题吗,这台也是这机型,难到是2台相同机器??

网友:
板号的些都没有写清楚。不敢下啊。

网友(2016-04-14):
改 良的 吗???????

网友(2016-05-30):
唰之前开机1分钟才亮 刷完后还是一分钟才亮

网友:
我的进系统灰屏,装系统装一半自动重启,没办法了,准备加焊CPU

网友(2016-07-17):
差下载分,赚点

网友:
现在的BIOS有点麻烦,要合成后才能正常用

网友(2016-08-30):
电流0.3不跳啊,BIOS也刷了,CPU也加焊了不知道怎么修了。

网友:
这个BIOS是在线升级的版本哈 如果编程器刷不得行,免得浪费分

网友(2022-02-27):
编程器刷不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