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sony PCG-71112N不过保护隔离

楼主(2016-03-15):
废话不多说上图
实测PQ52  1  3脚都是19V.从电路上分析,PQ53B应该截止,让PR240和PR242形成串联分压,拉低PQ52的控制极。PQ53B是PNP型的三极管,高电平截止。测-VAOFF为低电平 查其来源是受控于AD OVP电源好信号。当AD OVP为高时拉低-VAOFF,AD OVP正常时应该为高啊,那岂不就拉低了-VAOFF。想不明白  干脆把PQ53摘了,让它直接形成串联分压。
    亮机图    测试两个小时没有任何问题
             发帖不易,赏点分吧

网友:
索尼的保护电路有点麻烦,有时候BIOS电池都会引起不过

网友:
直接去掉保护简单实用

网友:
学习了,虽然现在还没有修到

网友A:
希望楼主发点技术含量高的帖子,吾辈努力学习之

网友:
还是改电路维修比较快,有时候不重要的问题都可以改电路来修复。其实这个机器应该是其他问题导致这个故障的,只不过找故障点比较麻烦。

网友B:
这个图纸能共享下吗?

网友:
快修的好办法

网友:
我看笔记本离图纸。是不行的。。有图纸,速度搜搜的

网友C:
现在市面上的SONY笔记本不多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市面上的SONY笔记本不多了吧

是的 sony的设计太不人性化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图纸能共享下吗?

都不给加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希望楼主发点技术含量高的帖子,吾辈努力学习之

技术是靠经验积累下来的

网友:
还好这个机器有图啊,很多新索尼都没图

网友:
修过,我是检测的时候,测Q53的脚位,无意短了一下,19V就过去了,一直测试就没能问题,属意外修好.

网友D:
这样去掉保护  以后在出问题 就严重了   建议还是按原电路修好吧  难是难了点  也能增涨经验不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样去掉保护  以后在出问题 就严重了   建议还是按原电路修好吧  难是难了点  也能增涨经验不是

好多机子要修 没时间搞啊

网友:
这样做 是比较省时间 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市面上的SONY笔记本不多了吧

他的设计很有特点,楼主好贴就是好样的。
我看好你,让我们一起努力成长吧
不积跬步,无以至千里;不积小流,无以成江海

网友:
SONY的隔保电路有的很复杂啊

网友:
楼主,PQ53是干什么用的?

网友:
由DC/-C控制,当电池放电的时候置高DC/-C关闭保护隔离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