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A1286通病维修艰难历程

楼主(2016-03-15):
如题,手头遇到一台A1286,版号为:820-2915-b 故障现象为:有背光无图像,翻阅了一下相关文章,得知此机器显卡通病,显卡型号为:AMD216-0810005,随机加焊一下,有点小变化,之前是任何声音都没有的,加焊以后听到苹果咚的一声,但屏幕故障还是没有任何变化,依然有背光无任何图像,随机订购显卡,安装后跟之前症状一样,随机又订购一片显卡和四片显存,装上以后和之前状态一模一样,有背光无图像,测量信号测试点对地阻值均为2M,定了一个苹果接口转VGA的设备,没到货之前把屏幕拆开(玻璃质量还不错,认真仔细可拆卸,要注意边框胶)拆开后测量电压,均为0.7V左右,感觉不对劲,至少应该1.2V以上啊,显卡供电也正常,测量组织也都正常,而且几组信号电压都一样,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?苹果转VGA设备也到了,切信号出去依然有背光,无图像,哪位朋友修过类似的问题,透露一下呗,感激不尽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同行帮忙分析问题,先谢谢啦

网友:
不会修苹果啊

网友A:
从同行那找个,上屏试一下吧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从同行那找个,上屏试一下吧。

屏幕换过了 有背光无图像,外接显示器也是有背光无图像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屏幕换过了 有背光无图像,外接显示器也是有背光无图像

屏线内存程序,都排查了吗

网友:
苹果笔记本难修

网友:
好像要搞显存

网友:
我还以为修好了

网友:
苹果很少干净,高手进来指导一下呗

网友C:
打下EDID的波形看看情况

网友:
都是直接换主板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屏幕换过了 有背光无图像,外接显示器也是有背光无图像

不知你说的有背光无图像指的是白屏吗?屏的供电都有吗?

网友E:
这个通病好像修不出来。只能改集显了。楼主

网友:
苹果的都不知道怎么下手哦

网友F:
有背光无图像,白屏,对苹果来说,那不是进步了系统吗

网友:
高手进来指导一下呗

网友:
跟着楼主一起学习学习

网友G:
内个  楼主你拆开笔记本的屏了把  我建议可以试试更换下液晶屏的码片 还有高压芯片 虽说不一定好事把 不过可以死马当活马医

往往我们放弃维修的 貌似就差一步

网友H:
外接都 不正常,还是显示模块有问题吗

网友:
感觉毛病像是显卡 都换过还是这样  就说不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知你说的有背光无图像指的是白屏吗?屏的供电都有吗?

不是白屏,是灰色的屏幕是亮的,白屏就简单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线内存程序,都排查了吗

是的老师,都排查了,看过很多篇文章,问题全部指向显卡,但是实测组织和电压均没有问题  就是那几组信号电压偏低,均为0.7v左右

网友:
显存四个全换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打下EDID的波形看看情况

恩 一大早就准备开始行动了,一会看结果

网友:
那还用我们维修的干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通病好像修不出来。只能改集显了。楼主

我没研究过改集显,看过一篇改的,但是不全面,也没改,感觉修好的几率能大一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背光无图像,白屏,对苹果来说,那不是进步了系统吗

不是白屏,白屏就简单了,是灰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内个  楼主你拆开笔记本的屏了把  我建议可以试试更换下液晶屏的码片 还有高压芯片 虽说不一定好事把 不过 ...

恩,谢谢你的提醒,我试过了,换屏试的,不过你说的高压有问题确实会影响屏信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外接都 不正常,还是显示模块有问题吗

发显卡了,应该还是这方面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同行那找个,上屏试一下吧。

那你只能,详细的测屏线接口的数据,解析了。

网友:
楼主不妨把SMC复位一下!

网友I:
有背光无像,查下LVDS各路供电有无异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有背光无像,查下LVDS各路供电有无异常的

查了,均正常,已经顶显卡了,再试试吧

网友:
升压电路查一下

网友J:
隔热觉得显卡和显存可能大点,毕竟外接故障是一样的,还是考虑这方面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J:
隔热觉得显卡和显存可能大点,毕竟外接故障是一样的,还是考虑这方面吧

嗯呢,我也是这样想的。等到芯片了装下测试 后续修好了告诉大家结果

网友:
屏接口,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嗯呢,我也是这样想的。等到芯片了装下测试 后续修好了告诉大家结果

嗯,期待你的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