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G41T-M LX V2循环D0 98 96 CC通病

楼主(2016-03-15):
几乎全板的822都换了,最后换了时钟下方的822好了,直接亮机,记录下来

neco -2 若扣分不自由,则加分无意义

网友A:
有你这样修主板得?
直接论坛搜索下不就行了
那么多的案列

网友:
通病不是BIOS下面的排阻吗

网友:
那个排阻,也不说清楚

网友B:
论坛很多案例 楼主这样记录太不清楚了吧

网友:
你要记录至少也应该发张图片标识一下电阻位置。

网友:
华硕的病太多了 非常不稳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论坛很多案例 楼主这样记录太不清楚了吧

这个问题,论坛里换了都不管用,好几个这样的都没修好,放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你这样修主板得?
直接论坛搜索下不就行了
那么多的案列

被逼无奈,论坛里的都不是这样的,按论坛里说的,也基本把822也换完了,华硕板子伤不起呀,反正我装机是从来不装华硕的板子的,太差了

网友:
我加焊过时钟好了,,,

网友:
楼主看点位图 这个信号是什么了吗

网友:
这个我也遇到过  也是换了时钟下面的排阻好了  给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又不行了

网友:
来张图片记录下是什么信号,下次就不用找处找原因了

网友:
你也是下功夫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