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H81C VER3.0原机备份BIOS(官网下不来)

楼主(2016-03-15):
一块昂达H81C 3.0版本,大小为8M. 昂达H81C

网友(2016-08-31):
有个提示BIOS校验错误的,刷来试试

网友(2017-07-21):
这个BIOS坏是不是这款机器的通病

网友A:
谢谢分享,为什么下载不了啊。认证要1299元,这也太贵了吧!下载个固件要1299元+注册费2元,天呐可以买好多主板了。

网友B(2017-09-09):
你的主板BIOS可以用,只是开机慢一点,要13秒左右,官方下载下来的刷上要16秒左右,有没有快点的

网友(2017-10-16):
确实是,刷了这个卡在63代码。大概过了4秒才过b2代码亮机。还好客户能接受。。。

网友(2018-03-19):
谢谢一块昂达H81C 3.0版本,大小为8M. 昂达H81C

网友:
果然是十多二十秒才显示。。得重新找过了

网友(2018-04-21)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分享,为什么下载不了啊。认证要1299元,这也太贵了吧!下载个固件要1299元+注册费2元,天呐可以买好多 ...

我们认证的时候都是免费的  你是怎么搞得

网友:
还能下载否昂达H81C VER3.0原机备份BIOS(官网下不来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主板BIOS可以用,只是开机慢一点,要13秒左右,官方下载下来的刷上要16秒左右,有没有快点的

官方都找不到有下载的了!郁闷啊!

网友(2018-08-29):
能用,就是开机时间久,原板BIOS芯片也坏掉了

网友(2020-07-20):
亮机很慢吗?哎.我没得选择啊,只能下载来看看了

网友:
这程序好少哦,官网又下不了

网友:
从哪找有亮快么

网友(2021-01-14):
啊啊啊是打发斯蒂芬

网友(2021-08-15):
确定是没问题的吗  开机慢  你的主板刷这个开机块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