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70E
头像被屏蔽

楼主(2016-03-15):
手里有一台联想b470e集成主板 开机自动上电0。18 无CPU供电 南桥微烫更换南桥后涛声依旧  CPU供电芯片及CPU驱动管乌龟管都换了 还是一样 BIOS也刷了  现在一点辙没了  还请大神回复

网友A:
待机 芯片  有没有  发热???或者EC   应该 是 哪里 短路了

网友B:
是自动上电? 还是待机电流有短路0.18你要搞清楚,  如果不是自动上电,  待机电流就0.18  网卡  EC   南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是自动上电? 还是待机电流有短路0.18你要搞清楚,  如果不是自动上电,  待机电流就0.18  网卡  EC   南桥

待机0.01 是正常的   自动上电应该是COMS拔掉的原因 现在就是电流上到0.18就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待机 芯片  有没有  发热???或者EC   应该 是 哪里 短路了

待机0.01 是正常的   自动上电应该是COMS拔掉的原因 现在就是电流上到0.18就

网友C:
查下芯片条件啊

网友D:
这个机器容易坏CPU 还有NCP控制IC

网友:
遇到过EC坏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只是没CPU供电就围绕CPU供电修啊?

正在维修中

网友C:
可惜我这个不是 正在维修中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查下芯片条件啊

查了  没了思路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查下芯片条件啊

求大神指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查下芯片条件啊

我再查查  因为啥都换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只是没CPU供电就围绕CPU供电修啊?

现在查了  就是没多少思路啦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机器容易坏CPU 还有NCP控制IC

CPU换了   现在就是没啥思路了

网友:
没有CPU供电  先查芯片的供电 开启  啥也不查就是一通换啊  这样修机你会很累的

网友:
联想B470E的机器,CPU换过了吗?

网友:
这么小的电流  应该还有转换电压没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