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M-G-PLUS-USB31-ASUS-0305编程器直接刷写

楼主(2016-03-15):
华硕B85M-G-PLUS-USB31-ASUS-0305编程器直接刷写

网友(2017-10-30):
楼主是1.0的吗?

网友(2018-04-08):
先试试吧,  不晓得能不能用

网友(2019-05-24):
拆板子看下板号试试先,刷了N个了不行

网友:
这板子上电3秒掉电反复重启,电压都有,刷BIOS能行不

网友(2019-08-11):
刷了可亮机,谢谢楼主

网友:
什么版本的????????????

网友(2019-12-17):
稍微给个bios的说明就更好饿了?

网友:
牛啊  号东西

网友(2020-04-05):
就想问问什么版本的

网友(2020-05-19):
刷下试试 看亮机不

网友:
BIOS什么说明呀

网友(2021-10-03):
正好需要。

网友(2022-04-17):
完美亮机,谢谢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