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K500A-B96 待机电流很高的吗?

楼主(2016-03-15):
神舟K500A-B96 待机电流很高的吗? 主板可以触发但是可调电源的电流是0.125 待机状态  3V 5V正常 触发后电流跳到0.85 但是没有显示  没有发现零件发热  在这里问一下 这么高的待机电流正常吗?还是这款机子本来就是那么高的电流的吗?????????????

网友:
这是笔记本的主板吗

网友:
正常没有这么高,这机型好像待机0.06左右吧。你查下开机后其它电压都正常吗。

网友:
带你偏高了吧。。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一个这样的情况的本本,没有修好。等待

网友:
待机没有这么大电流的吧

网友:
这么高肯定不正常    如果排除短路  没有发烫元件的话  可能有电压提前出来了  待机下测下有没有电感上有电的

网友:
明显待机不对呢楼主

网友:
都说了待机电压3V 5V正常咯  还可以触发咯 就是没显示  查不到零件发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