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XPS15-9530无待机

楼主(2016-03-15):
到手一台XPS15-9530到手时PC209被烧穿,检测发现PQ201也烧穿。更换PC209和PQ201.后发现PQ201后级电压为0.8V
PQ200和PQ201都受控于PU200.但是发现PU200的16角6V和6角的2.5V都在20角VCC也有。是否可以判定PU200已经正常工作。
但是为什么 PQ201 后级没有电压呢(现在只有0.8V)2个管子的G级 都是24V 求高手指点下

网友:
查一下保护电路。

网友:
保护隔离很短,只有前面几个滤波电容和这2个场管。。。

网友:
别沉啊 !求大神帮忙

网友A:
来个老师傅帮帮新人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来个老师傅帮帮新人吧

PQ200都没有19V?

网友:
会不会哪里还有短哦

网友:
只有前面几个滤波电容和这2个场管

网友:
芯片换了再说吧

网友:
公共点的阻值多少   通电  待机电流多少  有没有过流

网友:
公共点阻值都正常,待机电流0.00 一点电流都没有

网友:
我发现PU200的EC smb 也就是说8、9pin都没有电压。这应该是一个互通信号通往南桥和EC 难道是南桥和EC坏了?但是装电池可以正常开机的。求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吧

网友:
还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,耐心查下会有收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