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到应该n5010不是amd的 现在是1.3不亮 查不查内存都是 ...
遇到应该n5010不是amd的 现在是1.3不亮 查不查内存都是那个电流...

楼主(2016-03-15):
请大神们给个思路。。。。
AMD

网友:
这个机子通病是北桥 不过容易爆

网友:
可以先用热风吹吹

网友:
1.3 几 显卡 试试

网友:
INTER的 CPU 加焊显卡 比较靠谱

网友:
插不插内存都一样的电流 那没过内存 先刷个BIOS 不行的话 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SPD 基准 SMBU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