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U310 DA0LZ7MB8E0不认硬盘简单维修

楼主(2016-03-15):
今天同行拿了台联想U310来不认硬盘。说换了几个都不行。
首先看了看BIOS,排除设置问题,打开后盖,开机摸了摸硬盘,嘿嘿,竟然没转,有戏。一测接口只有一个3.3V。
然后论坛下了个图纸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35000-1-1.html

一看有5V没出,名字太短了蛋疼,慢慢看吧。

你懂的,就是这个5V转换管了。换了在通电5V就出来了

简单维修,大家鼓励下,实在是没有分了

网友:
天天碰到这样的板子,也不错啊

网友:
厉害厉害高手真多

网友A:
显卡多大锡球
显存多大锡球
南桥多大锡球
北桥多大锡球

网友:
小问题,大智慧,多发贴,多加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显卡多大锡球
显存多大锡球
南桥多大锡球

这个要看,具体的型号,不同年代,不同的球球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要看,具体的型号,不同年代,不同的球球。

那我怎么才能知道学会

网友:
不错不错 没版主想必也是心细之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我怎么才能知道学会

方法很简单,找几个专业卖戏珠的问一下
或卖钢网的都会有结果。

网友:
这种转换的管是比较容易坏的

网友:
也不是那么容易坏的吧    我都没遇到过

网友:
我对你这个贴有疑问  5VPCU  应该是待机5V   而转出来的+5V  是S0电  这个电压应该不光给硬盘供电   CPU供电芯片的主供电  应该也是这个电压供电的  既然这个电压没出   都不可能亮机   更不谈认不到硬盘了  你说呢楼主   给分析一下呗

网友:
欢迎加入上海电脑维修 BIOS交流�,群号码:532593959

网友:
我这也有一台同样问题

网友:
PQ17 第四脚只有2.7V,5V电压不对

网友:
支持一下,这种最好处理的故障碰见真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