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540开机无显示并有嘀嘀嘀报警还掉电维修

楼主(2016-03-15):
版号:LA-9301P rev:1.0  故障开机报警无显示还掉电,拆机看了一眼,无头绪刷BIOS看看,刷完不行,上论坛走走看看有说硬盘线坏导致不显示嘀嘀嘀报警 拔掉硬盘线报警声音解除 还是不显示 怎么回事 论坛上的BIOS难道有问题,不甘心刷回原BIOS显示了  问题解决  总结:这个机器有个毛病就是硬盘线坏了,更换就能解决,不必刷BIOS

u6 4M.rar

U66 1M.rar

网友:
这个是一体机吧           硬盘线坏有可能是通病了

网友(2017-06-08):
这是通病联想很多一体机都这毛病

网友(2021-12-22):
这一款款是  遇到过几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