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转接口按到主板上就不能亮机

楼主(2016-03-15):
硬盘转接口按到主板上就不能亮机,无论接不接硬盘。有谁遇到过,感觉这东西不会坏啊,怕定了货,退货浪费运费,有人遇到过吗?

网友:
转接口坏了吧!

网友:
这么简单的接口  一根一根测试啊  应该不会坏

网友A:
有可能换了新的 还是一样的问题,这个接口怎么可能会坏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换了新的 还是一样的问题,这个接口怎么可能会坏呢

我修的少 所以来请叫大家 来看看到底有没有见过坏的 那就弄主板了

网友:
找一个料板上的,不就好了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修的少 所以来请叫大家 来看看到底有没有见过坏的 那就弄主板了

像你这样说 肯定是个新问题都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有没可能是主板上的接口有问题

网友:
仔细点 看主板和接口 肯定有哪里不对

网友:
肯定不是接口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