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 470R5E BA41-02176A rev1.0图纸和点位

楼主(2016-03-15):
这机触发上电0.21  0.15不动,CPU电压没有。这机没标号没点图根本不从下手。师傅们有的请分享下

网友:
好了没 我的也是这样 没图纸

网友A:
p270就连接2个2.0的U口那那个芯片啥型号啊?帮我看看啊

网友(2016-04-16):
引用 网友A:
p270就连接2个2.0的U口那那个芯片啥型号啊?帮我看看啊

开关小板上的是:GL823   24脚的        主板上的是EMC2112  20脚的      p208 546A2    8脚的,不知你要的是哪个

网友:
谢谢,就是要546A2,后来我看清啦啊,但是发回来焊上不管用,发回来的和板子上的不太一样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