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做BGA植球

楼主(2016-03-15):
经验多的说说
显卡多大锡球
显存多大锡球
南桥多大锡球
北桥多大锡球
怎样做BGA希望老师些仔细说一说

网友:
会的说说经验
怎么植球才是正确的
好像每个人的方法不同

网友A:
老一些的一般是0.6,现在的普遍都用0.5,显存好像是0.45,当然也能用0.5的将就一下

网友B:
植球的钢网上都刻的有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老一些的一般是0.6,现在的普遍都用0.5,显存好像是0.45,当然也能用0.5的将就一下

你的经验应该很多吧
具体怎么做BGA说说
有那些工序,具体有那些东西
BGA有,我不会做BGA悲剧啊

OCS

网友C:
南桥北桥多大锡球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你的经验应该很多吧
具体怎么做BGA说说
有那些工序,具体有那些东西

其实我弄得也比较少,如果真想练,可以找料板,摘下来,植株,再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实我弄得也比较少,如果真想练,可以找料板,摘下来,植株,再焊

是的,我就是这样搞的,哈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植球的钢网上都刻的有

我没植球钢网

OCS

网友:
不会做BGA啊。现在新的南北桥都是0.45的珠子,去网上看视频来的实在点

网友:
别告诉我你一个一个的往上摆

网友:
是这样的啊,经常这样玩的

网友:
差不多就行,也没非常标准的规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南桥北桥多大锡球

你买钢网,上面都有说明多大的珠,你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看看迅维 的视频啊

网友(2016-04-14):
我这里有视频就不知道怎么传 上去....急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