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5460笔记本 插电池短路

楼主(2016-03-15):
小弟是个新手 不知道从哪里找思路维修  戴尔超级杯 5460  插电池 短路  不插电池正常开机 进系统 无任何故障 只要把电池插上  就大短路   电池已经换过  不是 电池的问题  在线等  谢谢各位了

网友:
先测量一下PQ25和PQ45有没有击穿

网友:
查查电池隔离管

网友:
保护隔离管入手

网友A:
电池放电电路都去了就行了

网友:
如果没说错,你只接电池应该可以开机吧。查一下充电电路。

网友:
电池隔离管保护
这个简单 捡钱得机子
测量隔离管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池放电电路都去了就行了

电池放电?
是电池隔离保护了好不

网友:
正在修 呢    谢谢大家回答我问的问题 谢谢 我这就查

网友:
查保护隔离电路,

网友:
这个好修啊,隔离mos管

网友:
感觉我是新手 不知道从何查  谢谢

网友:
保护隔离的管子  和电池隔离管 全换了  基本就好了

网友:
欢迎加入上海电脑维修 BIOS交流�,群号码:53259395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