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5C 主板求助

楼主(2016-03-15):
联想B465C  用着突然不开机的   拆机测试主板  直接看图片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电按开机键就发烫     请大神指点   小弟是新手以前修手机的 现在  吧  笔记本一起搞了

网友A:
北桥显卡一起做球 保证好

网友B:
芯片短路了吧   换全新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北桥显卡一起做球 保证好

请问下   那个是北桥   那个是显卡      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   发烫的那个 应该是    北桥吧    他边上的是显卡   对吗

网友:
显卡开机发烫正常  显卡工作就会发热

网友:
那你就是小白呗  不要动了  你会扩大故障的

网友:
300度加热北桥试下看亮不亮,不行后就再热显卡看。找对了,加焊。最好叫客户换全新的IC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芯片短路了吧   换全新的

直接换板不更好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下   那个是北桥   那个是显卡      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   发烫的那个 应该是    北桥吧    他边上的 ...

中间那个是北桥                显卡旁边有显存的               很好认

网友:
北桥的故障居多

网友:
小白还是不要动的好     免得报废

网友:
肯定有芯片坏了  不然不会发烫

网友:
是不开机就烫,还是开机之后烫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短路了呀

网友:
北桥问题多....

网友D:
这个IC本来就该发烫的  建议先加焊北桥试试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这个IC本来就该发烫的  建议先加焊北桥试试看

如果这个应该  发烫   那么 北桥是 那个芯片 谢谢    或者  告知 型号

网友:
用风枪加热下显卡试试

网友:
上电流表看看电流跑多少啊,先加焊北桥看下,

网友:
AMD的桥  开机发烫 是正常的  只要不是烫的离谱就没问题    先从基本电压查起吧  不过不点都不懂得   比较吃力   还是跟同行合作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这个应该  发烫   那么 北桥是 那个芯片 谢谢    或者  告知 型号

主板上丝印号U200的就是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