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G50-70 版号NM-A273 加点掉电

楼主(2016-03-15):
各点电压都有 上内存就掉电 不上就没事 BIOS 刷过 求思路

网友:
这种一般还是bios问题网上买一个

网友:
测量内存槽

网友:
检查一下内存槽,不像是BIOS的问题,

网友:
故障点还在内存上  查内存槽的工作条件    如果正常 就热下超极U看看

网友:
现在超级U有虚焊的吗  我新机器修的少 没遇到

网友:
买个专用的诊断卡   看下跑马到哪块了 还是没跑马  修主板要有大方向

网友:
越到一样问题 不过是进水的

网友:
查看一下不插内存出不出集显供电

网友:
我的g50-70也是按一下灯亮一下就灭了,不开机,也不知道怎么下手了,

网友A:
这板好像就一个U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板好像就一个U吧

不要纠结我知道是一个U 说法而已

网友:
手上也在修这个问题,进水的额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