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915S3G待机芯片发烫

楼主(2016-03-15):
手上一台三星超极本,型号是:915S3G,板号是:BA41-02277A,待机芯片发烫,待机电流偏高,0.13A,型号是:1225B,没图没点位.测试各个电感均无短路现象。

网友:
肯定有短的  待机芯片发烫 一般都不是芯片的问题  后继有毛病  慢慢找吧

网友:
后继短路吧             慢慢找

网友:
烧一烧就出来了

网友A:
35V后面肯定有短路的,烧一下,或者多量一下

网友:
看ldo去哪了,一步步断开。找个差不多的PDF对比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35V后面肯定有短路的,烧一下,或者多量一下

没有图纸,都不知道哪一个电感是3.3V和5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图纸,都不知道哪一个电感是3.3V和5V

一个一个芯片去查总该知道

网友:
待机电流高了,电路明显有短,烧鸡试试

网友:
如果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一般都是线性电压的问题

网友:
三星的待机芯片发烫大多是线性短路了

网友:
你这个应该是短路了~~你可以通过断路的方法先分别查一下3V5V,如果没有就可以确定是保护隔离一带了

网友:
后级应该有短路吧

网友:
直接拆掉EC试一下!!

网友:
这个应该可以烧机找到故障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