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61H2-LM3时序

楼主(2016-03-15):
我只想说,其实有些东西,图纸上直接有.

网友A:
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啊  不知道是什么 牌子啊

网友:
这板子是精英图纸里面的吧,这只是一个简化了的时序框图,H61实际的远比他这多,好多他里面都是套的老式的时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啊  不知道是什么 牌子啊

精英的

网友:
精英H61
其实时序不时序
自己懂得那原理跟工作条件
芯片参数 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