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60

楼主(2016-03-15):
Y460开机有进系统声音 屏幕无显示 进BIOS关掉独显 能进系统 开启独显不亮机  显卡换过 显存1.5v有 求教

网友:
BIOS刷过吗

网友:
外接试试会现不

网友:
独显的供电正常 不    BIOS刷了没      简单的显卡工作条件先测下   不要直接就换   显卡没那么容易坏的

网友:
显卡通病,看着办

网友:
建议禁用独显筹划用

网友:
不要搞了 就集成用吧  之前弄过Y560 全搞了 还是花屏

网友:
显卡是A卡的    还是N卡?

网友:
查查显卡到屏幕的供电

网友:
无显示你怎么进BIOS改独显的,外接?刷个BIOS试下呢

网友:
换了显卡,单独用独显还是不显示,使用双显卡切换就是好的

网友:
这种应该是显卡坏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