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华硕 H61M-E 没有时钟电压。

楼主(2016-03-15):
求助各路大神帮我看下。华硕H61M-E 不出时钟。时钟是集成在桥里面的。 电源IC是RT8876A  35脚是PG 电压正常。追线跑到桥里面。 有点位的可以帮我看下时钟开启的关键测试点在哪里。发个点位图。谢谢!

网友A:
H61的板没出时钟? 第一次遇到 最近很多H61的板开始出现问题 楼主解决了的话麻烦说下 好分享点经验 毕竟H61的板不好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61的板没出时钟? 第一次遇到 最近很多H61的板开始出现问题 楼主解决了的话麻烦说下 好分享点经验 毕竟H61 ...

还没有修好。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的话麻烦说下

网友B:
点位的连接已经发给你了,时钟没有还得查下前面所有的电压

网友:
加焊桥试试. H61时钟是集成到桥的

网友:
现在H61板子很难搞,测试卡也不管用,我就是瞎碰,能好就好 不能好换板,淘宝H61便宜

网友C:
看看前级的PG都正常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看前级的PG都正常吗

pg正常。电源IC 35脚。连接35脚的三极管也有3.3V  按正常的情况下3.3V开启时钟的PG了。可是这主板没有时钟芯片的。不懂怎么查了。时钟正常了复位才产生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看前级的PG都正常吗

都正常。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点位的连接已经发给你了,时钟没有还得查下前面所有的电压

都有了。正常情况下要出时钟电压了。 单桥的时钟要满足几个条件。。

网友:
现在资料匮乏,主板难修,维修又收不起价格,进入门槛又低,恶性循环,钱赚的没有花的快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都有了。正常情况下要出时钟电压了。 单桥的时钟要满足几个条件。。

单桥的板子桥要发出时钟,供电正常后,首先得到25M起振,然后桥芯片会发出一个33M时钟给自己,后再产生各路时钟,

网友:
H61的板子不太好修。

网友:
看了下点位PCIE A13 A14直接了进入桥里面去了,现在能做的就是检查桥的工作条件,桥供电   桥自身的时钟是否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单桥的板子桥要发出时钟,供电正常后,首先得到25M起振,然后桥芯片会发出一个33M时钟给自己,后再产生各 ...

营养贴。学习 记录到笔记本了

网友:
这个35脚的PG是产生复位的条件吧?先修时钟 点位看PCIE A13 A14的直接进桥的

网友:
这个板没时钟是桥坏了,前几天修了10多台网吧机,基本上都是供电正常、没时钟、没复位,最后全部BGA桥好的。是不是通病就不知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