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IENWARE 笔记本 原来是八声报警刷了BIOS成7声

楼主(2016-03-15):
客户拿来是八声报警  刷了BIOS 成七声报警
为什么会这样  论坛里下的 淘宝买的都一样  在刷回原来备份的也不行
什么问题

网友:
对了  版号是LA-9331P REV1.0

网友A:
查下嘛,就刷个程序就问是什么问题,我只能说换板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tto.chix.com/?page=5&fid=0&kw=g470

你发的是什么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下嘛,就刷个程序就问是什么问题,我只能说换板吧

我是说这个机子为什么刷了BIOS就过不了内存 是不是就不能刷
我刷回原机备份的也是7声

网友:
你的链接打不开

网友:
换BIOS芯片多刷几个试 一般刷了不行换回原来的 还是一样问题确定是BIOS没备份好 还是没焊好 还是别的被弄出问题来

网友:
换个BIOS芯片在刷一下看看  不行就热热显卡   再或者不要听声音 看上  与不上内存的电流一样不一样  来判断过没过内存

网友:
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了

网友:
正好需要,下来试试

网友:
BIOS芯片让你搞坏了吧。八声报警应该是显卡这个两个显卡板吧你可以对换一下

网友:
外星人机器不要轻易动大件,机器很贵,按照你说的,像是没检测到屏,建议下个图纸查下接口电路。。。

网友:
刷了BIOS的时候不要用原机的BIOS芯片,搞个另外芯片刷,不行的话就原机芯片装上?

网友:
前两天看到一个帖子,先放一下电,再刷试一试

网友:
你看到的也是 外星人  刷BIOS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