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VPCEA16EC 待机偏高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6-03-15):
型号:索尼VPCEA16EC
板号:M960_MP_MB
故障:待机0.2A不触发

同行拿来的一台索尼VPCEA16EC,说是他拆开修不了拿过来让我看看,我拿到手就已经拆开了,裸板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,发现没有明显短路,接电源发现待机电流0.2A偏高,测量没有3.3V、5V待机电压。

仔细观察发现待机芯片SN0608098  24脚已经发霉,

风枪吹下清理干净发现SN0608098  24脚与PR122直接已经腐蚀断线,拿漆包线飞好,绿油固定好表面。找了一圈SN0608098也没有找到,只好处理原芯片引进焊回去,发现待机电流0.005A,

测量发现3.3V、5V已有(心想应该好了吧)按下开关触发,但是瞬间掉电,电流0.142A不动,拔了电源再接上有时触发瞬间掉电。感觉是不是待机芯片本身坏了,拆了待机芯片测量PL17对地阻值发现只有2欧,直接烧鸡大法,发现PQ70巨烫,

索尼料板上拆了一个管换上对地阻值恢复正常,抱着试试的心态把原待机芯片焊回去,按下开关触发掉电。。。过了2秒电流一路小跑1.5A,断电接屏亮机。。。。
维修结束。。。看官们加个分呗,3Q

网友:
又捡到好鱼了,不错不错

网友:
又吃到肉了 修的不错

网友:
牛逼啊,仔细

网友A:
感觉,还没搞清啊!PQ70是上管,为什么会烫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觉,还没搞清啊!PQ70是上管,为什么会烫呢?

估计是PQ70本身老化了哈哈哈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觉,还没搞清啊!PQ70是上管,为什么会烫呢?

上下管复合的。。。一个管相当于俩管

网友:
学习了  小白看懂了

网友B:
这几天修到好几台SONY的,没图纸  烦死了。

网友C:
芯片升压都坏了 MOS管坏的多

网友:
又吃到钱了 修的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觉,还没搞清啊!PQ70是上管,为什么会烫呢?

没有看到啊!

网友D:
管子对地短路了   芯片也会跟着发烫的吧    你没摸一下烫不烫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几天修到好几台SONY的,没图纸  烦死了。

索尼的还好点。。。三星的才叫啥都没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芯片升压都坏了 MOS管坏的多

都腐蚀断线了,芯片竟然没坏,管挂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管子对地短路了   芯片也会跟着发烫的吧    你没摸一下烫不烫?

之所以拆管子就是想订新的回来换。。。。拆完打阻值发现不对就小小的烧鸡了一下,。。。

网友:
嗯 不粗 学习了

网友:
赚钱了  这次

网友:
这种问题还有点不好搞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觉,还没搞清啊!PQ70是上管,为什么会烫呢?

是一个复合n勾道管。应该是电流对地就会引起元器件发热吧

网友:
自举升压电路出问题了还把管子烧坏了

网友:
还好有料板啊

网友:
有个好的维修思路 学习了

网友E:
这样的问题同行没搞定,同行应该不是搞维修的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几天修到好几台SONY的,没图纸  烦死了。

索尼 三星 华硕。。。。资料太少。。拿手里无从下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样的问题同行没搞定,同行应该不是搞维修的吧?

同行都是在外面有个小店的。。小问题会搞大点的问题都不会,要不然我们吃啥子

网友:
烧鸡大法随时管用

网友(2016-04-17):
不错哈,很强悍的

网友:
索尼的复合管 容易坏

网友:
楼主运气真好跟捡钱一样

网友F:
sony一般电容坏的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sony一般电容坏的多

贴片电容容易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