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0,不亮机求解

楼主(2016-03-15):
一台联想Y470,这个问题拿过来的时候可以亮机,但是装显卡驱动蓝屏,昨天在论坛上看啦各位前辈的帖子解决啦,但是已经到啦下班点所以并没有完全装好,早起来上班,打开此机器一看,我去,暗屏,没办法,先换张屏试试,换张新屏再开机,没反应啦,待机0.03,按开关0.04,有触发动作,但是南桥没反馈,BIOS已经刷啦,请求各位解答一下是哪里的问题,会不会是南桥坏啦?

网友:
不会吧,这么坑了

网友:
应该不是桥的问题,你再换原来的屏试看看

网友:
还有你是用电池试的机器还是电源试的机器?我遇到过一台Y470的6.15A充电器的

网友:
怎变严重了,那个地方操作不对吧

网友:
换个屏不应该引起不上电的

网友:
应该是那里没搞好引起的二次故障

网友A:
你换屏的时候  不会没断电吧    再换回原来 屏看看   如果还是一样  可能换屏时碰到哪了  仔细想想操作过程

网友:
是不是有丝掉到主板上了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忘了拔店就拔屏线烧IO 啦,呵呵

网友B:
应该是保护了吧 放下电 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换屏的时候  不会没断电吧    再换回原来 屏看看   如果还是一样  可能换屏时碰到哪了  仔细想想操作过程

换回来啦还是一样,裸板点也是不上电,悲催啊,点背呐

网友:
你这运气也是到家了,点背啊,慢慢修了只有

网友C:
修过两台Y470是触发板断线的,希望能帮到你

网友:
应该是二次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修过两台Y470是触发板断线的,希望能帮到你

谢谢,我在查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保护了吧 放下电 试试

放过电啦,还换啦个小电池,还是一样,我的心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