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E420不开机D95280芯片换三片还是一样

楼主(2016-03-15):
主板上捡到一小电阻,不知道是哪里掉下来的,D95280附近上图求大神看下掉件没有

网友:
没有相关主板

网友:
没有一样的主板,不过你看下2R2电阻旁边有个焊盘是不是有问题?

网友:
前几天有个进水机.被同行刷掉颗电阻.华硕的 图纸也找不到.偶然的机会在论坛里看到图片了..补上就好了..

网友A:
呵呵,这种芯片搞死人了,假货多

网友B:
看着是不是进水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着是不是进水了

没有进水,是换了三遍有焊锡膏,洗板水洗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这种芯片搞死人了,假货多

不知道是不是买到假货了,换3次还是一个样,准备在买个贵的试下

网友:
既然你确定你买 的芯片没问题,哪看看是不是不是这的问题

网友:
那按不不触发去修啊

网友:
这芯片现在不贵了。

网友:
像这种问题,应该发个悬赏贴,肯定有人来给你发图的

网友:
D95280是很操蛋  明明3 5V正常 PG正常  但是就是不触发

网友:
我拍个图你对对

网友:
有图纸就对着图纸看看。。。量一量

网友:
看图纸,一般都会解决的,楼主没分了吗,现在买到的芯片要跟合作过的卖芯片的卖家要,很少有问题

网友:
画圈的地方缺电阻

网友:
自己对下看清楚没

E42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