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G2000WD不通电维修。

楼主(2016-03-15):
客户寄过来一台明基显示器不通电的。想想又可以赚点外快了哈哈。
拆开测量主供电5v   和驱动板供电3.3v    1.8v都有。诶   难搞了。

只能慢慢测驱动板的电压了。芯片供电正常,测开关板供电终于
看到问题了。有一个脚电压偏低成2.3伏了   正常除开指示灯电压其他都是3.3
。于是追线 终于找到问题了。不用说你们也懂得。哈哈。开关坏了。修到这个问题只想告诉你们多测量多动脑。
其实问题很简单。

网友:
开关漏电了,有的时候维修不能走入死角,不然就麻烦

网友:
我也修到过这种问题  开关坏     我把开关板与电源板断开 用表笔开起显示器 没问题     然后就把开关板上的开怪按键全部拆下  换掉 好了

网友:
遇到这种情况,一般都全部换掉,不留后患。

网友:
大哥,,这个你要也说啊!!

网友:
检测的好。能少走很多的弯路

网友:
开机导致不开机的还是挺多的

网友:
一般遇见供电正常不开机的我都是先测量开关上的电压,有问题先换开关再说。

网友:
这个经常有的,取下线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:
有电压的情况先用镊子短接下开关试试  基础啊  还用跑线  还用测

网友:
大哥,,基本电源板都正常的话通常都会先检查开关吧,,,,维修就是先软后硬,先易后难,,液晶显示器开关有按键微弱短路都能导致不开机

网友:
简单明了得问题
开关没电导致不通电

网友:
正在修的这台机器,借用下

网友:
用心维修,多思考问题总会有解决方法的。

网友(2016-04-22):
开关有阻值,产生了降压。

网友:
开关坏了 捡到便宜了

网友:
坏一个就全换  和电容一样

网友:
明基的按键爱坏

网友:
而且换起来还很费劲

网友:
好久没碰到这种换开关的显示器了,老经典显示器

网友:
捡到水鱼

网友:
维修的时候,这方面很容易走弯路,谢谢楼主分享!

网友:
门面费应该就出来了

网友:
从哪寄过去的?

网友:
开关坏了,很简单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