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5-431

楼主(2016-03-15):
客户的v5-431开机提示没系统,看论坛里都说bios问题,下载的bios有的不开机有的开机灰屏,有谁有保存的,传一个吧   感激

网友A:
没系统   不先装个系统   换个硬盘   就直接刷BIOS   这样维修思路是不正确的

网友:
看不太明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系统   不先装个系统   换个硬盘   就直接刷BIOS   这样维修思路是不正确的

就是bios有问题,开机进不去bios直接到提示没系统那里,这机子很多在这问题,解决的,谢谢回帖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bios有问题,开机进不去bios直接到提示没系统那里,这机子很多在这问题,解决的,谢谢回帖

哦  那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