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 PP_VCC_MAIN疑惑

楼主(2016-03-15):
iPhone图纸中,经常能看到PP_VCC_MAIN,如果都是电池电压,那经过电源IC转换出来还是电池电压,这样不是显得有点多余吗,
直接都是电池电压了,转换出来还是 PP_VCC_MAIN还是电池电压

网友:
会不会有增强电流的作用

网友:
通过电源IC调节产生的

网友:
起到缓冲的作用。也是一种保护吧。

网友:
这个电压和笔记本里面的公共点电压性质差不多,

网友:
应该是有稳压和保护的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