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泰信可调电源出现这个情况,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6-03-15):
以前出 现过,电压突变,或者不能调的情况,后来换了可调电阻,正常了,现在用着用着,突然一下断电,就是电压和电流都没有了。过几分钟又正常了,这是怎么回事呀。有哪位高人碰到过,给我解解难。毕竟买一个,也要两百多。
电源

网友:
再次把四个电位器全部换掉试试。一般情况下,就坏个电位器。基地淘宝店有售,价格也很便宜。

网友:
你的散热风扇转吗,有可能是过热保护了

网友:
通病来的。把4个电位器一起换了就能用好长一段时间了,,,,,我的已经换了 4回了,,又可以顶一段时间了

网友:
明天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