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葩B320,求解

楼主(2016-03-15):
一台带TV功能的B320,来我店里说进不去系统,装系统。恶梦就从这里开始了,gho完系统,过完win画面就黑屏了,把显卡驱动进安全模式删了,官网下,重启黑屏,驱动精灵、驱动人生、360驱动大师,全一样。更换5930-5912也不行,没办法,告诉换板吧,换个独显,问题依旧,换个集显的,问题一样。更换cpu 内存 电源都无果,不知道哪里的事了。

网友:
板都换了还不行  就要考虑一下  屏线  屏了

网友:
刷下屏的EDID吧!

网友:
你的高压板换了吗????

网友(2016-04-25):
这个机器可奇葩了 联想知识库有这个案例好多 各种可能都有 你这个是装的什么系统啊 xp还是win7 一般显卡驱动问题多 要不就刷一下Scalar板的固件(bios)

网友:
链接:http://pan.baidu.com/s/1eQIx9my 密码:mn13
售后提供的驱动你可以试试
这个主板显卡硬件ID有两种,HD7450A:VEN_1002&DEV_6772、HD6450A:VEN_1002&DEV_6770。所以对应的驱动光盘里面的驱动,对应的命名也是:B3206770、B3206772,所以安装千万不能错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