坛友们 笔记本电池 拆下来 单独测量 是不是都用电压

楼主(2016-03-15):
坛友们   笔记本电池  拆下来   单独测量  是不是都用电压     我手上有个宏基  ZQ1笔记本  电池不充电  可以看到电量  也不放电     单独测电池也没有电压     淘宝上定了一块   也是一样   单独测没电压     是不是还是电池的事

网友:
有电的话是量的到

网友:
应该是电池组里的那块电路板的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对了。。我测过好的电池是有电压输出的。。。记得一般都是11V以上。。

网友:
有的  有电压的

网友:
正常有电的电池   是能测到电压的   你把买回来的那个 插上电多充电一会儿看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