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10不充电

楼主(2016-03-15):
联想S410不充电,充电芯片是BQ737 ,主供电有19V。 5脚没电压,6脚有2.5V,这芯片还要查那些脚??

补充内容 (2016-3-16 09:49):
芯片已经换过,也是这样

补充内容 (2016-3-16 09:53):
16脚有6V

网友A:
想快点维修建议先换个芯片 不行再查条件

网友B:
有没有先排除电池本身问题呢

网友C:
5脚没电压   保护隔离过了?

网友:
查查供电条件    换个芯片试试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台充电芯片BQ737的,不充电,没修出来,楼主修出了了公布一下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快点维修建议先换个芯片 不行再查条件

芯片已经换过,也是这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先排除电池本身问题呢

全新电池换上去也是显示不充电

网友:
16脚有6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5脚没电压   保护隔离过了?

5脚应该是输出低电平吧大神

网友:
5脚在图纸上应该是低电平 哦,你该查哈ACIN这个

网友D:
20,6脚,我建议换芯片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20,6脚,我建议换芯片试一下

芯片都换了的人家,电池也换了的

网友:
如果5脚输出高电平估计隔爆都过不到

网友:
5脚都没电压,隔保怎么过。。。

网友:
修死人的充电,实在不行就别搞了

网友:
修出来后  说说 问题在 那

网友:
看看冲电电感有没有电压

网友:
给的信息太少了,电池认得到没,能放电不,还有充电指示灯亮没,电池与EC和充电IC通信共同作用

网友:
换电容呀,,,,,,,,,,,,

网友:
充电电路不好修,现在的本本呀,越来越不好修哟

网友:
BQ722能通用吗?

网友:
查充放电芯片的供电条件

网友E:
看一下5脚的信号去到那里 先段开后级看看 是不是后级把5脚拉低了

网友:
适配器检测  电池电测   总线打值    刷个BIOS

网友:
只要跟充电有关系的都要查,而且详细查,不是简单的搞一个就行的。要全面考虑,先易后难

网友:
芯片条件还没满足。

网友:
20楼问得好,楼主给的信息量太少了,我们又不是侦探

网友:
感觉不充电,排除电池和冲放芯片的话,挺难修的

网友:
充不起电可能不好修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一下5脚的信号去到那里 先段开后级看看 是不是后级把5脚拉低了

什么奇葩都有,这明显是一个低电平信号才正常,却有人要把它修称高电平。高手总有能力把臭腐化为神奇,而奇葩总能把神奇复化为臭腐!

网友:
这是移动中的EC_SMA波形.参考看看

网友:
楼主修出来没有,有结果分享下啊。

网友:
怎么回事啊  我也遇到一样的啊

网友(2016-04-20):
我也碰到一台,正在查故障,不过还没头绪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