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300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16-03-15):
一台B300开机不显示电流都上到3.0A有调到2.1内存已经过了刷了两个BIOS后都不能用,不知道大家遇到这个问题没有过

网友:
可以做下显卡看看

网友:
集显独显     独显就热一下显卡看看  过了内存就是显卡了

网友A:
楼主问题解决啦吗
我有个一样的  会不会是blos问题

网友:
是否独显.加焊下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问题解决啦吗
我有个一样的  会不会是blos问题

是否独显.加焊下试试

网友:
显卡我看上家加焊过 的我怀疑有可能显卡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