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怎么安装无线路由器

楼主(2016-03-15):
如果买了一个无线路由器,想要将宽带通过路由器变成WIFI信号,那要怎么样才能在Win7上安装无线路由器呢?这里以win7为例,跟大家介绍一下Win7系统安装无线路由器的方法,具体步骤如下。

推荐:win7 32位旗舰版系统(win7zhijia.cn/xitong/qijianban/

  1、首先准备好路由器,然后按照说明书将电脑和宽带、无线路由器连接好;

    2、接着打开开始菜单中的“控制面板”选项;

  3、在打开的面板中找到并点击“网络和共享中心”,接着点击“更改适配器”设置中找到本地连接;

  4、鼠标右击本地连接选择“属性”选项,在弹出来的属性面板中,在此链接使用下列项目的选项中找到并双击进入"Internet协议版本4TCP/IPv4"项;

  5、在打开的属性界面中的常规选项卡下,选择自动获取ip地址和DNS服务器地址,这样本地连接算设置好了。

  6、接下来是设置无线路由器,打开浏览器,然后输入192.168.1.1进入设置界面,在弹出来的界面中,输入无线路由器的用户名和密码,如果是新的没有设置过的路由器的话账户和密码都是默认默认admin的,也可以查看无线路器后面看有没有具体说明;

..

网友A:
这个怎么装还那么有学问啊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怎么装还那么有学问啊,,,

这是给新手看的

网友(2016-06-11):
这个一般新手都会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