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M65桥值球有什么诀窍吗!

楼主(2016-03-15):
今天 在植HM65的桥.真的累死.用钢网摆好.然后倒珠子.弄好后拿掉钢网.再风枪吹. 看那个珠子真的太小了.吹了一下就粘一起了.搞好好久.都没搞定.头都大了!!!! 如果不拿掉钢网吹.吹好珠子又掉下了.弄死了人!!!

问一下高手有什么诀窍吗!

网友A:
啊?拿掉钢网吹?WHY?先固定四个角,然后把芯片洗干净,然后在芯片上抹上均匀一层焊油。然后把钢网用洗板水洗的干干净净,一定要用绒布擦干,然后上钢网,因为钢网干净,可以直接倒珠子,不怕粘,倒好后直接吹,吹化了凝固后闲心把钢网取下来,就行了,为什么要取下钢网啊?
就算是HM65也是这样操作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啊?拿掉钢网吹?WHY?先固定四个角,然后把芯片洗干净,然后在芯片上抹上均匀一层焊油。然后把钢网用洗板 ...

谢谢.
再弄下看看

网友:
HM65的桥值球很简单呀,用那种和芯片大小差不多的钢网,倒好锡珠直接带网加热,然后趁热取下钢网,取下后再给锡珠刷上一层焊膏,再加热一遍就好了。

网友:
没有什么窍门,就跟普通的桥一样植

网友:
祝你植锡球一定成功 努力 细心 点就好了 吹的时候手不要抖

网友:
我们一般就是先植四个脚,然后网放上面吹,到时候拿下来在放焊膏,重新吹一遍

网友:
  就是自己找个方法,,

网友:
65的珠子小  确实不好植株  方法慢慢摸索  有一点注意就是 网一定要处理干净

网友:
0.35 的值的少,其他都是取下钢网吹的

网友:
练的多了自然而然就成手了。

网友:
我是摘网吹,到珠子的时候,用镊子按住网,均匀了,摘网,吹好就行了。

网友:
用擦屏的布把卡,钢网擦干净,一定要擦干净,然后在桥上涂一层焊膏,至于多厚,多试几次就知道了,薄的话,化的不好不均匀,厚的话都飞出来了,感觉都化了,凉下,然后看哪个少的补上,然后再涂一层焊膏,再吹一遍,妥妥的

网友:
吹到一起的原因  一  风大了   二   焊膏多了   三  取钢网的时候把珠子带歪了。。。。。植株得慢慢练   练到  取钢网时珠子带歪了  重新把钢网放上去  把珠子移正 再把钢网取下来 就算功成了

网友:
主要是风量大小 温度控制  风枪跟芯片的距离

网友:
    确实,这个要多加练习,不是一时半会能熟练的

网友:
0.35的珠子,都是一样植,只不过0.5的好植些

网友:
这个桥本来就不好植,0.35的珠子太小了,你可以吹一次,然后不取网子,再刷点助焊剂,然后再吹一次,会稍微好一点

网友:
熟练,多搞.

网友:
比起苹果手机A5 A6的CPU,HM65的桥简单多了!

网友:
还没有弄过这么小珠的,学习哈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拿掉钢网吹的,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上BGA植球,方便些

网友:
用恒温加热台,不取钢网,铺好珠子后直接放恒温台加热,平时只要把恒温台的温度调好,高效,安全,成功率特高,就没这么纠结了。

网友:
这个多吹吹 熟练了就好

网友:
用0.4的钢网

网友:
说HM65容易植球的人,怀疑都是没怎么植这种芯片锡球的人。

温度、助焊剂、钢网清洗等,都不是最关键的,最关键的是加热时钢网极易变形
只要一变形,网下的锡球十有八九都跑、都粘。

估计工厂级专用的治具要好点。
期待高人经验。

网友(2016-04-23):
还是多练习,  太小用 直接加热钢网容易干一点

网友:
钢网一定要处理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