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到论坛好多朋友4436S挡LOGO没有解决啊碰到一个

楼主(2016-03-15):
HP4436S
开机挡LOGO 内存已换排除。
外设已拆排除 声网卡芯片
显卡已换
看到论坛有换南桥也没有解决问题的,迷茫了 求大神 秒呀

网友:
BIOS没刷一下看看   BIOS也会导致卡LOGO的

网友:
bios刷了好多个了

网友:
AMD的机机,44X6,总是这样奇葩,,,,,,,,,,,,

网友:
如果确认外设没问题,那应当就是桥了。

网友A:
应该是南桥的的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南桥的的事吧

可是坛友们换了南桥美好的也在多数

网友:
:'(:'(:'(:'(:'(:'(:'(:'(:'(:'(:'(难道就没有解决的?

网友B:
AMD 宕 LOGO一般都是南桥,BIOS少部分。

网友C:
看一下接口电路,最好先加焊一下显卡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一下接口电路,最好先加焊一下显卡!!

哥显卡已经换一个全新的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AMD 宕 LOGO一般都是南桥,BIOS少部分。

外围网卡声卡读卡器芯片都已经拆了,sata odd 量了下阻抗也都正常,脑袋大了

网友:
USB口看过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外围网卡声卡读卡器芯片都已经拆了,sata odd 量了下阻抗也都正常,脑袋大了

时钟频率也量量吧,还有电压是否有偏低的

网友:
桥还没有换,可以试一下!!!

网友:
换桥没?可能是桥的故障

网友:
换桥没?可能是桥的故障。。。

网友:
手上有台一样的  楼主搞定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