装机教程-台式机电脑如何安装、拆卸内存条

楼主(2016-03-15):
装机教程-台式机电脑如何安装、拆卸内存条

  首先拆下电脑主机的右侧盖板。

图一、拆下电脑主机的右侧盖板

图二、找到主板内存插槽

  内存条是依靠锁扣来固定的,左右两侧的锁扣向两边推动就可取下内存条,锁扣向中间推动就是锁紧内存条。

图三、向两边推动掰开主板内存插槽两侧的锁扣,就可取下内存条

  内存条安装是有方向的,必须把内存条上的凹口对准主板内存卡槽内的凸起,确保内存安装方向和位置正确。

图四、主板内存插槽上的凸口

图五、内存条上的凹口

  初学者必须注意这一点,有很多故障就是没对准定位凸起,强行插入内存条,造成内存条插反或脚位交错,通电后就会出现主板报警或损坏主板和内存条。

图六、插入内存条、向上锁紧锁扣,内存条就安装好了

  在内存条锁扣打开情况下,装入内存条,向下按到底,锁扣锁紧内存条就安装好了。

网友:
我记得在几年前看过这篇文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