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40不显

楼主(2016-03-15):
联想E440加电不显,刷BIOS无果,加焊南桥后亮机

网友:
贴贴都是这样的一句话  有刷分嫌疑  要注意了

网友:
至少要把 为什么假焊南桥说一下吧

网友:
为什么刷了bios不行就开干南桥啊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桥很难脱焊的

网友:
南桥会脱焊吗?少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南桥芯片底下有灌胶,加焊没有爆珠吗?

网友:
我的也是开机不显

网友:
有起因有经过有结果,楼主发的是简迅:》

网友:
是不是小电流,二级供电没有出来啊

网友:
现在芯片都是无铅的焊接工艺,根本不存在虚焊的问题,但是芯片作为一种大规模集成电路出现,有可能存在晶体底部的BGA 虚焊,也就是说这种问题加焊是没法治本的,最好是更换掉

网友:
最近看好多修南桥好的 反正我是没遇到

网友:
你好。我的E440网卡芯片烧的看不清楚型号了。那位能给看看

网友:
为什么?原因?不显示给南桥有关系?

网友:
这桥不容易怀吧。

网友(2016-04-26):
这招只能备用

网友:
我今天修一台看电流是到显卡了。刷了3个BIOS还是一样,要不要也加焊一下啊

网友:
我的是不过内存不知道能不能刷好

网友:
这个打了黑胶的你是怎么加焊的??不会爆球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