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ID解锁

楼主(2016-03-15):
现阶段苹果手机ID解锁业务量巨大,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技术可以分享?

网友:
一般都是换硬件的

网友A:
说到技术分享,先把焊接搞好。解ID就好办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说到技术分享,先把焊接搞好。解ID就好办了。

现在6代6S都在用软解,不知道是怎么弄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6代6S都在用软解,不知道是怎么弄的?

所谓的软解就是破解邮箱等,这个属于违法的。

网友:
硬解靠技术,软解靠运气

网友:
听说有国外大神可以绕过服务器激活

网友:
来看看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怎么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