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150大洋收到一烂IPAD2-A1395,求助

楼主(2016-03-15):
150大洋收到一烂IPAD2-A1395,求助。
开不了机。取下外屏测电池电压0.04V,看来没电是主要。充电三小时,前两小时没任何反应。后一个多小时屏闪,亮一下就灭。间隔10来秒。取掉电池开不了机。问一下,这机是不是没电池,用外电是不能开机的。

网友:
去下电池不应该开不了机啊,主板还是有问题的

网友:
ipad2 3 电源芯片容易坏

网友:
200块 卖给我吧,

网友:
修苹果要对应的电源开机线和电池激活线  没这个线的话  很麻烦的  估计楼主没有吧

网友:
我咋收不到里

网友:
就个就要修了,发来给我看看

网友:
既然不开机,就按开机时序来修,

网友A:
遇到过这种情况,用稳压电源不开机,用电池就开机了。

网友:
你的回答属于灌水的嫌疑。

网友:
电源表加电是可以开机的。加电开机看电流

网友:
电池坏了吧,没电池开不了机的。换个电池试试。充电芯片虚焊可能性大,摔的吧。要不就是充电器不好,充坏了吧

网友:
找个图纸加点位分析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遇到过这种情况,用稳压电源不开机,用电池就开机了。

我也遇到过,单板可以开机,上屏幕就不开机,不知道是稳压电源带不动还是其他原因,至今未知。

网友:
用电流表 夹到 电池 正负可以开机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