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8740W奇怪问题

楼主(2016-03-15):
HP 8740,偶尔点亮,偶尔点不亮,BIOS刷过,还有,怎么找温控,我这个机器找不到温控,听一个老师傅说可能是温控导致

网友:
图纸传上来呗

网友:
还真不大了解

网友:
温控引起不亮的机率不大吧     不亮的时候 会不会掉呢  如果会掉电有可有是温控    找温控的话  可以从风扇 接口反推着查信号找

网友:
我今天修了个t400有时候能亮 结果是cpu问题 你可以换了试下

网友:
温控不良易引起开机工作中掉电,不会引起点不亮。查查内存及其它供电状况吧。

网友:
这个就是了兄弟

迅维网chinafix.com_Schematic HP 8740W.rar

网友:
是什么样的电流跳变呢楼主

网友:
已经解决,是适配器的问题,这款HP的,必须适配器原装才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来是适配器的是啊 ~~

是的,搞死人现在机器不好修

网友:
呵呵,以后还是要注意小细节